TOSHIBA M100维修,很纠结

楼主(2012-09-09):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M100笔记本,接可调电源,待机0.062A,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9A左右不显,外接也不显,量各电感电压正常,这款机器让人不解的是显卡板接口的设计,根本没法测显卡条件。根据以往经验,果断做显卡芯片,开机电流能到1.2A左右,并在1A左右有跳变,于是外接显示器试机,开机能亮了。装机按开机键,怎么不亮啊,怪了,看电流和前面的一样啊,反复开机,咦,暗屏,(一开始没注意,仔细看,在开机时能看到INTER的LOGO),拆屏,量高压各条件,15V供电正常,3.3V开启正常,3.3V亮度调节正常,高压坏了,拿个通用高压接上,开机屏终于亮了。打电话给客户,说有两处问题,报价200元,结果客户说不修了,我直接晕倒,忙了一上午白忙了。哎。。。纠结中。。。。

网友:
不修把屏给换了。。把主板破坏一下。

网友:
没谈好价就开修维修一大忌

网友:
是啊,同行送来的,本来都是老价钱,由于问题多嘛,多收一点都不修,做维修真难啊。。。

网友:
你也先报个价吗? 换高压条那么贵吗?70就行了呗

麻烦看清楚是2个问题不是一个高压就能搞定的问题,看清楚在回答

网友:
同行的机器,拿来一般修好150元,不用多说的。这个主板修了两个问题,显卡和高压条,收200元不贵吧,但客户就是不修了,有啥办法。。。

网友:
这个不用说吗同行把价报高了.

网友:
先谈好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