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显示器 22的 不插信号线 正常显示 一插 信号线就灭了。拔下来正常

楼主(2012-09-09):
今天接了 一个22寸 三星的 显示器  故障为 开机 什么也正常 但是 一插 信号线  就不显了 ,拔下来  就正常了   驱动板换了 不行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三星通病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 刷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
没有这么简单 一插 信号线 一下就灭了 电源板 里有声音  感觉  有地方短路 保护了   。。

网友(点评):
一插信号就灭了,显示器电源就轻载了呀,轻负载的情况下好多电源是有声音的

网友:
不是灯管打火吧?四根灯管的话只用其中两根试试,或许可以

网友A:
插电 都正常  也显示 没有信号输入  但是 一插 信号线就灭      灯管  排除

网友B:
也许是信号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 都正常  也显示 没有信号输入  但是 一插 信号线就灭      灯管  排除

那你就拔了屏线,外接信号看是不是保持白屏,(确定外接绝对没问题),如果能保持白屏,那就是你驱动板信号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首先你要用点屏工具试一下,是不是能正常工作。
其次,你就可以找到故障点了,至少可以确定是哪一部分。
不要来就来就换板,有些时候,先确定故障部位,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
根据你的描述,最有可能的是屏电路的故障。慢慢找找!

网友C:
一般情况这个故障刷一下数据即可,驱动板也换了,应该不是数据问题,建议在插入信号线时检测N/F电压,看看是否处于开机状态,如果是电源负载能力差,如果不是看看Hv 是否正常,没有条件最好换一台主机,分辨率在(800*600),之后想说的是:你在跟大伙考试,三星22宽屏的有一体板和多板组合,具体什么型号也没有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信号线问题

信号线  我试了两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这个故障刷一下数据即可,驱动板也换了,应该不是数据问题,建议在插入信号线时检测N/F电压,看看是 ...

刚才看了一下  一插信号线 开机电压 就没了

网友C:
看看电源负载能力,在未插入信号线时主电源和插入信号线状态时主电源电压情况(指高压板电源),然后在看看这两个状态下的5V电压是下降还是上升,如果是下降说明信号线有可能有问题,如果是上升,说明负载能力差。
这里上升指轻微上升,下降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三星22主电源电压一般有这么几种12V  14V 19V 24V其它的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源负载能力,在未插入信号线时主电源和插入信号线状态时主电源电压情况(指高压板电源),然后在看看 ...

主要 搞不明白  一插 信号线  开机 电压就没了

网友:
不会是地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