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C PC 900AX维修

楼主(2012-09-09):
昨天接同行一台上网本,说进水了,今天有时间拿出来研究一下,接可调电源,待机0.002A,按开机键电流跳0.5A直接跳1A左右,并在1.05A之间上经涨,凭经验,电流上到1A肯定不正常,上网本一般电流到0.7A左右屏就亮了,果断干北桥,*脏话*,掉点,6个,晕了,拿来放大镜,刮开绿漆,还好只有一个点有线路,顺着这条线看去,通往其中一个内存颗粒的,(由于这个上网本是内存颗粒直接做在主板上的,共有8个,正面4个,反面4个),用放大镜观察,发现里面好像腐蚀了,用热风枪吹下内存颗粒,是进水了,里面都烧黑了,把北桥的掉点补,桥做上去,找了个内存颗粒做上去,一切搞定后,接电流表 ,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变三次后屏亮了,此机终于修复。

网友:
大家给点分吧,写帖子手都酸了。

网友:
LZ那么快就判断是桥坏能说下不

网友:
这种上网本北桥最容易虚焊的,还有就是CPU。

网友:
支持楼主哈不错的经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