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了但想不明白

楼主(2012-09-09):
lenovo显示器,客户拿过来点了一下,闪一下灭,拆开电容爆了两个,换,大概测了下正常,装起还是亮一下灭,客户着急,取消过流保护呗,74开头的忘了,15脚对地,装起可以常亮了,看来是没问题了,全部上好测试,这下又开始闪了,而且像是重启,接上信号还是一样,没办法,拆,边拆边想会是什么问题????之前没插屏线,接上外接信号保持白屏正常啊,难道【屏线问题,二话没说拔了屏线,开机关机正常了接上信号白屏正常,为什么不能接信号呢????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四根灯管我只用了两根,它就正常了,插上屏线接上外接信号测试一切正常!!!!!但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是高压不够吗???只能来求助大伙了!

网友:
是不是你那电容换的容量不够咯,使那电源带不起

网友:
电源板带负载的能力差些,5v、12v的电容容量差点可能就这样。

网友:
搞25V/1000UF的要好些

网友:
检查下灯管哦  那个也有可能的

网友:
兄弟啊,你这是明显的电源负载能力不强啊,还是电容容量不够

网友:
供电不足,电容检查看看!

网友:
灯管的线虚焊了吧!!!!

网友:
一闪即灭,一是灯管一是高压

网友:
有没有逐一测量一下灯管呢,灯管损坏会引起保护的。

网友:
插上屏线后,电源要增加约5V/1A的功率输出。你这样子的,明显是供电问题。如果是外接适配器,很容易确定。如果是内置电源,不妨更换300V大电解。

网友:
不用再往別處想了,不是高壓板就是燈管問題而已,燈管測一下搞不好你的問題是出現在燈管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

网友:
百分百是电源板的问题,与灯管和高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修了好几台这样的问题机

网友A:
修个显示器这么难

网友:
把所有电容换一遍 试试

网友:
把解码板上的3.3伏稳压管换掉试试。

网友:
我建议考虑一下高压板,是不是灯管漏电,高压板断电保护,所以才会看到亮一下灭

网友:
很明显,要么灯管有个别问题。要不就是电源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
负载不够 啊

网友:
这个 有点模糊哦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个显示器这么难
有经验了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用了一个礼拜天又回来了,看来没根本解决问题,听了楼上各位的建议拆了所有的电容,眼睛一亮,哈哈哈,看到一电容有漏液,不拆不知道,终于发现问题了,全换亮机一切正常,这次四灯管都用上了喽,在次谢谢各位楼上的朋友

网友:
哈哈 经验了 学了 高手真多。

网友:
电源带载差 修过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