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黑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09):
上次发过一个帖子,也没有什么人来赐教,今天再贴一次吧。
M18使用中突然黑屏,然后无法重新点亮。
通电后:硬盘和电源指示灯亮,CPU风扇不转,硬盘声音微小,光驱能启动,网口指示灯亮闪正常,外接一个显示器后屏幕显示无信号,内存应该没有问题,电池能充上电。查过资料,猜测貌似是CPU和北桥的问题(如果说错,别拍砖啊,本人菜鸟一个)
昨天把机器彻底拆开了,也没有看到什么元件烧毁的痕迹。
求解,该机故障的可能。
补充:淘宝上该主板价格为200到450元不等,不知道是否值得更换。谁有闲置的M18,请留信息。

网友:
真是高手啊,连沙发都不坐啊。

网友:
不屑一顾?怎么都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黑频   是显卡   北桥   排下  看是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