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华硕笔记本找不到网络控制器

楼主(2012-09-09):
华硕K40IN换了个键盘,就找不到网络控制器了,本地连接也没有了,设备管理器里面网络控制器显示黄色问号!重装系统也不行的,请问是什么问题,急!!!!!!!!!1
笔记本

网友:
驱动丢了?看看呢。

网友:
把键盘拆下来看下,是不是网络能用了,如果还是不能用就先不用考虑键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