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总线瞬间有闪波不能持续纵思路

楼主(2012-09-09):
机器型号: ACER 4739ZG
板号:LA-4493P
可以触发电流到0.98左右(直上的无跳变)
测量CPURST CPUPG 都正常。。BIOS 已经刷。EC已换。还是原故障。
测量LPC总线有闪波。请教下思路。谢谢。。
以我的理解是。CPU 南北桥。EC间的通信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北桥有条件没满足???

网友:
这种板确实不好修的哦。

网友:
会不会是杂波?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问题.我几个没有修好了.你这种不跑码的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