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05PX进水短路

楼主(2012-09-09):
    客户送修一台华硕1005PX进水无法开机,开始测量: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马上跳至5A,手摸板发现B24B03发烫,断电换上新的B24B03再次插上可调电流,这时电流慢慢调高发现B24B03随电流调高而逐渐温度升高,如果电流表调最高马上冒烟而烧坏B24B03,同时换了三个,其中两个都烧这复合MOS管的3 4 5 6这个P管,而后焊下图中标上红字的2 这点的电阻R015 与3这点MB39A132(DC\DC转换IC),复合MOS管如果电流与电压调至19V,电流调到最高,都不会发烫,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红点2与3点焊盘INC1 对地都是导通的,这是为什么,同时下一步如何查,请高手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
再传上一份有标上的点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上图标上红字的2  3这两个点的电阻与DC/DC转换元件不拆掉一个,可调电流表一调到最高就烧复合MOS管的3  4  5  6这个单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