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液晶显示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2-09-09):
有一台杂牌19液晶显示器,现代的,拆开后,发现时自己组装的,来的时候是不同电,怀疑雷击,这里这几天打雷较多,电源板烧糊,芯片型号及电阻看不清。我先用自己平时测屏的通用板试试屏,发现屏幕显示的时候好像分成了几部分,都在显示一个画面,其中线面显示上面的图像,左边也是如此,就跟在重复图像一样,怀疑屏主控芯片????求高手指教

网友:
换过驱动板,也是如此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程序不对啊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程序,要重新刷程序进去!

网友:
从新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程序问题,分辨率不对!我也遇到过!

网友:
基本上是驱动板,刷程序吧

网友:
大家意见一致,那就刷程序吧

网友:
程序挂了。    重新刷写就行了。

网友:
加焊一下液晶屏上的驱动芯片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好了,冲刷程序后好了,
不过,这个按键板上带电阻(103)的怎么改,是不是只要把电阻去掉就可以?是那种触摸式的按键板

网友A:
没改过触摸的。今天改了带电阻的。去掉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改过触摸的。今天改了带电阻的。去掉连线

去掉连线?不是去掉电阻吧?去的是什么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掉连线?不是去掉电阻吧?去的是什么线?

你是换的通用驱动板么?。我是去电阻 直接连线,我的电阻不是1-3.。只弄开关和灯,别的不管

网友:
你刷一下MCU 程序, 看看,有很多机子就需要刷一下

网友:
你用的驱动板程序不对。。。一般少有同时坏几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的通用驱动板么?。我是去电阻 直接连线,我的电阻不是1-3.。只弄开关和灯,别的不管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去掉电阻,然后再按键板按照定义再与驱动板重新接线??
如果用按键板原来的排线还可以吗

网友:
程序会导致分屏的

网友:
那很明显是程序不对吗,刷个程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