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接到一联想显示器,出完logo后花屏。

楼主(2012-09-09):
联想l193的显示器,重插屏线无果,不知道还有哪里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联想一批 钢琴烤漆的19 显示器  花屏    只有换屏线    重插 不久还会花

很对 我也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
花屏后菜单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显示器都有显存啊?

Sorry,Sorry,刚才在看你帖子的时候在想一个花屏的机子。。不知不觉居然打了显存进去、、湿态、湿态

网友:
就是一直花

网友:
屏出现各种颜色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啊,找一跟新的试一试

网友:
替换法可以吧

网友:
没有屏线试啊

网友:
不需要多问了,自己换根屏线试试啊。在这里问还不如自己多动手。

网友:
插上vga线显示正常,只插电源线的话  出完logo后 彩屏

网友:
先还是换屏线吧,联想的显示器花屏,真的很多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要就屏线,要就驱动板

网友:
屏线、程序都有可能

网友:
进  来 学 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