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容是多少V多少uf的?

楼主(2012-09-09):
知道的说下,谢 了

网友:
561=560uF 04=4V

网友:
560uf/4V

网友:
好像是4V 630的 不太确定、、、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这个答案,不太确定,望高手确认

网友:
就是这个答案。。绝对。。。

网友:
4V/560UF,这是必须的,没错

网友:
561UF  4V最高支持

561中的1是倍率

网友:
560UF  4V  够十个字了吧

网友:
现在出的电容好多都是这样的不标的  这些奸商

网友:
这种电容确实不好辨别,百度一下有的,我查过

网友:
过路,学习一下,

网友:
看差数啊,这个电容耐压一般不高

网友:
560 4 V,不会错的

网友:
找个4-6V 600UF左右的都可以代换吧

网友:
4v,560uf

网友:
560uf 4v的。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最好还是拆下来用万用表测一下最准

网友:
很明显是4V的,

网友:
这种固态电容坏的机率接近零

网友:
应该是4v560uf

网友:
560uf 4v 现在很多电容标示都这样

网友:
2楼正解,560UF,4v

网友:
耐压值大点不影响使用!

网友:
我的理解应该是561=56×10=560

网友:
561代表是560*1=560UF,04代表耐压值是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