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回收的V星945主板维修

楼主(2012-09-09):
最近收了些主板 ,拿了第一块就是这个V星945PL NEO(MS-7236 VER2.2)主板,目测了一下,CPU上下管均有焊接包括两个RT9619A,ATX接口旁边少了个16个脚的东西,在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625 tangx8888上传的图纸,发现是RT9607封装芯片(AJ-XX),CPU上管坏一个,全部换好后故障来了,有图纸真好能省掉很多时间。
故障无北桥供电:  测量北桥供电管Q84无控制级电压,

由U30的358控制,测量5脚无供电,接着测下Q26控制级果然是高电平,

Q33和Q34都满足条件的话,Q26就不是高电平了,Q34控制级2.8V成功把Q34导通,Q33控制级1.9V,可是D级输出的是1.7V,拆掉Q33的7002(和图纸不一致)量了下是好的,无外伤,饼哥讲课时说过小芝麻官感觉坏了就换一个试试,做维修的就不差件,换掉故障修复。
好久没发帖子了,偶尔下载点东西在基地都能好到,非常感谢这个平台,写的像作文似得,芝麻官无烧痕坏的还比较少的,写给新手的老鸟勿喷,看见了留点分吧,下载分越来越少了。

网友:
呵呵,沙发,不错,没理论基础,有图纸也修不好,赞一个!

网友:
新手不会跑图,连图都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
还不错大致看懂了,呵呵,不过还是有点晕
呵呵

网友:
这板就是之
马官的问题

网友:
新手,有图纸也是看不懂

网友:
楼主,Q33就是没问题啊。

网友:
我这两天遇到两块V星945的板子,爆电容是肯定的,一块是其中一组场管穿了,另一块是内存供电部分故障导致的不亮机

网友:
看来还得学电路基础呀

网友:
一有图纸我就看不懂了

网友A:
拆掉Q33的7002(和图纸不一致)
图纸上的Q32吗?意思是Q32的控制极拉高了Q26的控制极电压?按电路看似乎Q33 Q34当开关管,那么是否是由于slp-s3#影响到Q33的基极电流导致?

网友:
是Q33损坏导致

网友:
Q33的工作状态到底是饱和,还是放大,如果Q33,Q34都饱和导通,明显会把Q26的G极下拉到接近0v,即为低电平,你要看下Q26的型号,看到底是P沟道,还是n沟道。

网友B:
这俩管的目的就是要拉低SEQ_SW

网友(2014-11-22):
场管损坏,也会

网友:
图纸和实物不配,跑线

网友:
基准 电压测多少

网友:
BUCK 电路,7脚开启电压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俩管的目的就是要拉低SEQ_SW

说的很对,只有当两个管子Q33和Q34本身B级都为高电平时候,其两者都会饱和导通拉低SEQ SW信号电压让其本身处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Q33的7002(和图纸不一致)
图纸上的Q32吗?意思是Q32的控制极拉高了Q26的控制极电压?按电路看似乎Q33 ...

意思就是Q33本身控制级电压为1.9V偏低,使本身处于截止状态没有通过Q34本身饱和导通E级接地拉低SEQSW信号电压,所以这里Q26控制级是高电平,Q33 Q34在此电路中作用应该是通过本身工作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开关控制SEQSW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slp-s3#这个信号本身一般是由主板开机触发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才发出的,此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变化也会影响到Q33本身工作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Q33B级电压在这里正常值应为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