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在维修中容易容易引起二次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2-09-09):
昨天接到个42寸的长虹液晶电视,故障三无,经查为24伏整流二极管SRB20200击穿引起开关管、电源IC EA1532A坏;当晚维修测试好已经OK,今天兴冲冲的去客户家安装,哪知却发生了一个不小的插曲,安装好通电没一分钟“嘭!”保险管再次爆了,让我的表情突然  ;让客户的表情突然   问题出在那呢,不是都检查好了!迅速拆板检测发现又没有短路的地方,如是再次换上保险(心中默想,是保险内部接触不好吧)三秒再次熔断!哎~还是拿回家好好琢磨吧~
   回家接好电源,保险用100W灯泡替代,再开机!输出各电压又正常!维修陷入困境了     静下心来再想想问题嘛肯定是在电源板上,大液晶的电源都是220伏整流后经过一次电源升压到稳定的400伏左右,再由二次电源输出各级电压,长虹的LM42-420H1-V1的电源板在遥控关机的状态下一次电源是没有启动的!所以我把电源板拆检修下来就没有让一次电源开启,如实人为开启一次电源,好了故障出来了:听到板上有一啪一啪的放电声音,100W灯泡也一闪一闪,发现是一续流二极管跟散热板放电
就是散热孔下面那个管子,这个电源的散热板关系到好几个焊点,开关管要拆下来!当时我换开关管时也是怕麻烦难得多焊零件,
几个功率管都是斜着螺丝刀拆下来,只焊了开关管散热板下来!!好了人为故障就再这里了:那个续流二极管的散热片上的朔料隔离件由于安装的时候也是斜着安装的螺丝几拧下去造成一个隐患故障,通常情况下不放电 当一次电源启动时就放电了看 螺丝都烧个小坑!!
所以在这里告诉各位下次碰到这种带朔料隔离的功率件还是不要涂一时轻松就不要再斜着螺丝刀去拆装了!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咚!!…………

楼主心细,,,,上门的活可真是不好干哦,看客户脸色不说,还受环境限制,干活不顺心,难受~~

网友:
这些拆装时候多注意点。

网友:
你犯了一个维修人员的低级错误

网友:
很好的经验,既然它上面有个隔离的东西也肯定是有它的目的性的。

网友:
人为故障是最难修的

网友:
多谢楼主,人为的难修。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那么多散热片。真么焊下来啊。太麻烦了

网友:
这问题为什么自已烤机没发现?

网友:
经验很重要  但是下次还是要注意点有时候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问题是没办法修的

网友:
其實很多維修都是人為造成的二次傷害

网友:
应该细心细心再细心啊

网友:
应该胆大心细就好了。。。

网友:
细心是第一要务

网友:
没有修过液晶电视

网友:
失败的经验也共勉

网友:
好经验,值得重视下。。。。。。。。

网友(2012-10-09):
相当好的要细心的例子!

网友:
自己造成故障真是迷惑人。经验教训!

网友:
我一般换件都直接换成全绝缘封装的

网友:
楼主心细,,,,上门的活可真是不好干哦,看客户脸色不说,还受环境限制,干活不顺心,难受~~

网友:
细心的好处就是不耽误时间

网友:
这个片作用这么大呀,学习了

网友:
真实容易忽视的细节哦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一次电源是不是现在开关电源普遍采用的PFC电路吧?

网友:
没把PFC的场馆和芯片烧掉还好

网友:
谢谢提醒,下次注意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细心点好啊

网友:
经验很重要,细心也很重要,、。

网友:
一定细心再细心

网友:
维修有风险 ,拆机需谨慎哦

网友:
至少要拷个几个小时的机器吧
对自己负责,对客户负责。

搬到客户家中发生这种事,很没面子。。呵呵:)让人家觉得你水平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