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故障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09):
手里有一块昂达NF520A的板子 有时装上CPU开机风扇转下就关机,拆下CPU风扇转动正常,放电一段时间装上CPU、内存、显卡又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一段时间没事,但是过一段时间不用再开又不行了 求高手给分析下

补充内容 (2012-9-10 15:29):
U和电源、内存、显卡都换过了 确定是主板问题 应该是4PING 12V供电一块的问题  具体是哪的问题 不清楚阿
有的时候开机电源直接保护断电 有的时候又可以正常开机
体情况有的时候开机 按一下开关风扇转动下就关机 但是按下开关是如果按住不动2秒左右 又直接可以开机了
测试拆除CPU 电源风扇转动正常 装上CPU之后风扇还是转下就关机 但是过一段时间按下开关又可以开机了 搞的郁闷死了

网友:
感觉与电容有关系

网友:
电容都看过了没有鼓包和漏液的

网友A:
资料少,不易分析。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或座虚了,或换个u试试。

网友:
U和电源、内存、显卡都换过了 确定是主板问题 应该是4PING 12V供电一块的问题  具体是哪的问题 不清楚阿
有的时候开机电源直接保护断电 有的时候又可以正常开机 郁闷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少,不易分析。

具体情况有的时候开机 按一下开关风扇转动下就关机 但是按下开关是如果按住不动2秒左右 又直接可以开机了
测试拆除CPU 电源风扇转动正常 装上CPU之后风扇还是转下就关机 但是过一段时间按下开关又可以开机了 搞的郁闷死了

网友:
先拿U到别的机上试试,排除掉它,如果U没事,查PWM电路,应该是有管子或芯片不良了

网友:
应该是PWM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主机电源可能有问题,电源输出电压勉强达到主板的供电要求

网友:
电源或者,pmw电路有问题,查电路

网友:
你可以刷BIOS试下,我上次遇到一块主板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耐心再找下原因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