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20S键盘不好使

楼主(2012-09-09):
一台E420S,刚完保,板子没修好,用户同意换新板,好不容易发了一片,今天到货。装上之后就显示,2200:Machine Type and S...Number are invalid.的错误。然,后没放在心上,然后进BIOS的了一下。这时候键盘是可以用的。。U盘启动直接装WIN7,安装系统一切正常。重启后进和系统后。键盘和鼠标触摸板都不好使。。以为没插好,重新弄了一下。开机,仍旧出错误提示。。我就又进入BIOS,这个时候键盘仍然可以用。接着重启后再次进入系统。设备管理器找到键盘和鼠标了,但还是不好使。。。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这可是片新板子。花了1150大洋呐。。。

网友:
是不是部分按键不能用?进pe试试

网友A:
典型的bios问题你把原来旧版的bios直接换过去试试

网友(点评):
在bios里只能试几个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bios问题你把原来旧版的bios直接换过去试试

好的,我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里没问题,进PE一个都不好使

方向键都可以用,其它的也用不到啊,回车也可以用,F1-F12肯定也可以用,不然进不去BIOS,但是进系统就什么键子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