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机出现从没见过的的故障不知道哪里的原因--菜鸟求组高手们!

楼主(2012-09-09):
今天我哥说他家电视坏了,就拿过来给我修,因为我刚学这个才2个多月,所以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为了我是学习这个的 硬着头皮上.结果没搞定....臭了我一顿...现在求教高手们,大师们!

网友(点评):
逻辑板坏了,加焊试一下,一般能好,

网友:
把故障说的详细点

网友:
故障不清,原因未明

网友:
开始开起没什么问题,等个几十秒就出现白色的条条了 然后就越来越多,而且还跟着那个信号显示哪里走,那几个字走到哪里,白色条纹就跟到哪里,有图像后颜色不怎么对...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谢大侠!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屏有问题~~这几天修了个显示器,也是这个故障。加焊了屏芯片,换了驱动板也是这样!

网友B:
屏电路的主芯片坏了,我遇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电路的主芯片坏了,我遇到地

哦.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屏有问题~~这几天修了个显示器,也是这个故障。加焊了屏芯片,换了驱动板也是这样!

如果修好了应该要收多少钱啊!40多寸的...

网友D:
屏线,程序,屏本身

网友(点评):
屏本身应该不会出这种问题,屏驱动电路还是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程序,屏本身

我感觉屏应该没问题...因为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字在哪里白色就在那里,其他地方又是好的,我怀疑是芯片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年头 做维修真累呀,要不停的学新东西呀。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驱动电路吧

网友:
问题在屏上

网友:
重新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修好了应该要收多少钱啊!40多寸的...

你先别想着要收你哥多少钱!把心思先放到解决故障上面!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赶紧第一件事是先刷程序,如果还不行就看屏上的驱动芯片。屏体本身的问题应该不大,主要应该在屏驱动电路板上,或者说是解码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先别想着要收你哥多少钱!把心思先放到解决故障上面!

不是,我是想如果我修不好我要拿别人去修...我哥的肯定不收钱撒!

网友F:
你哥的钱你也好意思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哥的钱你也好意思挣!

.......  我是说拿别人去修,看下要多少钱,我想我自己肯定搞不好了...

补充内容 (2012-9-11 16:29):
多谢!我湖南衡阳的...现在是我设备不齐全,也没图纸  不好下手...

网友:
不是很有把握的话建议找专业人员,免得人为故障扩大化!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何以见得?

网友G:
以我的验就两个问题,屏或屏线的问,屏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我的验就两个问题,屏或屏线的问,屏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原因,有的说芯片问题有的说刷程序有的说屏的问题....

网友H:
亲兄弟明算账  但是问题还是在屏上

网友I:
估计是为了省钱,让你连联手,还臭你的`1

网友:
先加焊芯片再说`

网友:
刷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为了省钱,让你连联手,还臭你的`1

没有.就是让我练练手的.没臭我.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亲兄弟明算账  但是问题还是在屏上

多谢.如果在屏上.那怎么办啊....

网友J:
这你要先报上电视机型号,屏型号,主板(就是电视驱动板)型号.大家好提供.先测供电,再看屏接口到主板的接口情况,如果是LCD的再看屏驱动板,屏供电更重要.

网友:
屏的转换板坏了

网友:
先查查电源,屏电源 是否偏高?或者并个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你要先报上电视机型号,屏型号,主板(就是电视驱动板)型号.大家好提供.先测供电,再看屏接口到主板的接口情况 ...

电视机型号是TCL,L32E77.屏型号和驱动板型号没看.家里地方少没地方放....

网友:
我仔细看了看,像是解码板的故障。

网友:
如果有逻辑板在手上,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如果在屏上.那怎么办啊....

叫人修了,可能是屏上非零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和显示器维修原理一样的!!!!!!

网友:
屏的事伤不起呀。

网友:
看来还是屏上的板子有问题  具体收多少钱看个人具体是怎样收的  没有明确的规定  提供的也只能是参考

网友K:
液晶电视是多大的,看看屏上的逻辑板是否坏了或者电视版程序坏了从新刷个电视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这些问题吧!那我查查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液晶电视是多大的,看看屏上的逻辑板是否坏了或者电视版程序坏了从新刷个电视程序就可以了

40多寸的型号是L32E7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电路的主芯片坏了,我遇到地

你能把你遇到的情况详细的说下吗?  看是一样的不...答案太多,设备有限...

网友K:
引用 网友C:
40多寸的型号是L32E77

L32E77应该是32寸的吧。你仔细检查下,屏上边的那块逻辑版有问题没,如果逻辑版没有问题那就是电视驱动板的程序坏了,这种情况经常遇到

网友:
先刷程序,如果还不行就电路板上,或者说是解码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L32E77应该是32寸的吧。你仔细检查下,屏上边的那块逻辑版有问题没,如果逻辑版没有问题那就是电视驱动板 ...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怀疑是程序问题.谢谢了

网友L:
这种情况只有信号没有输出。多为驱动板问题,管理输出图像的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情况只有信号没有输出。多为驱动板问题,管理输出图像的芯片坏了,

信号时有输出,但是屏幕颜色不对!

网友M: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屏的问题。。。。。。

现在还没修好,放在家里..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我想应该是驱动板吧.

网友N:
哈哈,号称水墨图吧,屏电路上面问题,或者刷下试试

网友O:
白条纹随字移动,这种现象不太像是屏逻辑板的问题,先从主板上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O:
白条纹随字移动,这种现象不太像是屏逻辑板的问题,先从主板上找原因

.....大哥你碰见过这样的故障没啊!以你的经验... 主板是指??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哈哈,号称水墨图吧,屏电路上面问题,或者刷下试试

刷程序....装备不齐全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刷程序....装备不齐全啊!

干这个要准备一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干这个要准备一套啊,

是啊! 是时候买一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是时候买一套了!
恩恩恩恩恩恩,呵呵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啊

网友(2012-10-12):
屏座屏线问题...换全新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