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66 一机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09):
型号:C466 板号:LA-3691P
原故障:不开机,用可调电流观察待机电流为0.06,按开关无关应
维修过程:根据待机电流初步判断主板有短路现像,拆机后直接测量公共点电压只有3点多伏,对地阻值只有6欧,明显公共点短路,通过预供电电路保护了。
1主板短路故障排除:
         因为主板公共短路大部分都为滤波电容损坏引起,且这种电容损坏只要仔细观察基本上都能找到损坏的元件,于是先对主板元件逐一仔细观察了一下,果然发现待机3V 5V电压的高端管处PC54有裂痕,将其拆除后再测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了,本以为到此主板就修好了,没想到通电一测待机电流还是0.06,但公共点电压变成了9V左右,此现象为保护隔离电路没完全打开所至。于是接着检测保隔电路。
2、检修保护隔离电路:
      测量PQ10 1、2、3脚电压19V  4脚电压也为19,此脚电压正常为9V左右PQ10才能导通,接着查4脚的信号来源。此脚电压由PACIN、ACON、ACOFF分别控制PQ18、PQ20产生,测量ACOFF为0V(正常)、PACIN、ACON也为低电平,PACIN、ACON信号分别来自PU1的1脚和7脚,测量PU1的7脚输出电压为高电平,1脚电压为0V,此时说明ACON信号为低电平的原因是由于PACIN信号的不正常而拉低的,接着测量PU1A的正反向输入电压。3脚3.6V大于2脚电压,按说1脚应该输出高电平才对,测量1脚的对地阻值为300多,感觉也正常,于是把PU1给换了,1脚输出还是为低电平,此时可以确定芯片是没问题的,正反向输入电压也正常,PR11 1脚的上拉电压也正常,此时说明造成1脚输出为低电平的原因只可能为后级不正常拉低的。
3、拉低PU1 的1脚电压原因:
            于是一一看了下PCAIN的所到之处PR66、PQ15、PR31都正常,这下有点晕了,所到之处都正常,PU1自身条件也正常,1脚输出为什么还会为低呢。后又看了一下图纸,忽然发现1脚处还有个PD3稳压管呢,于是在板上找到它顺便将其一条挑开再通电,呵呵,1脚输出为8V终于正常了。加电开机电流可以跑到0.4 左右了
             注:A、断电再测PU1的1脚的对地阻值为600左右,说明之前测的为300欧是不正常的
                    B、拆下PD3后测其阻值正向200多欧、反向也有500欧左右,呵呵,软击穿了
4、上CPU、内存又一故障出现:
接着装上CPU、内存电流一路小跑机器终于亮了。正要装机呢,前台又告诉我说客户之前说这机器是不通电还是不充电什么的,让我先装上电池试试看能充电不,这时我还信心十足的说,机器原来是不通电的,现在肯定可以充电了,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装上电池试试吧,没想到这不试不知道,一试还真给吓一跳,问题还真又来了呢,此时心里开始有点埋怨了,这机器怎么那么多故障呢。
5 新故障现象:
       单用电池或单用电源都能正常开机,如果两个同时接上待机电流为0.03不能开机,先单用电池开机后再接电源机器不会掉电,但可调电源电流在0.17左右跳动且电流灯会闪 可调电源上的电压从原来的19V降到了17.8V左右,进系统里显示为电池供电模式。
6、对于新故障的初步分析:
       此时想到之前拆下的PD3没有装,会不会是那里引起的呢,于是看看看图纸上的PD3为4.3V稳压管,此时才想到之前PU1的1脚输出的电压为8V是不正常的,正常应该为3v左右。PD3是不能直接去除的,于是在想该不会由于ACIN信号电压太高了把EC给烧了吧,这时赶紧又从相同的料板上拆下PD3给装上去,再测PU1的1脚电压为3 .3V正常了。接上接上电池电源还是不开机,先用电池开机再接电源电流变成了在0.3左右跳动,电压依旧被拉低为17.8V左右。此时判断应该为电池电源切换电路的问题。
7、通过对保护隔离电路、电池隔离电路的检测基本确定为问题所在:
      于是又分别测了保隔管电压、电池隔离管电压。PQ10 1、2、3脚电压为19V ;4脚电压也为19V;5、6、7、8脚为12V;PQ11 5、6、7、8为12V;4脚为3V左右。通过对这些元件各引脚的电压测量得知,此时保护隔离电路被关闭了,而电池隔离电路却被开启了,测量到的B+电压12V为电池电压。之所以关闭了保护隔离电路是因为此时的B+电压加入到了PU1B的正向输出端,通过电阻分压小于PU1B的反向输出端电压,从而7脚电压输出为低电平而拉低了ACON信号,使PQ10处于关闭状态。故障应该为电池隔离电路。现在基本确定了问题所在,就好下手了。
8、最后一搏、故障解决:
接着测量PR54 2脚19V正常、PQ14 2脚为19V。PQ15 2脚高电平,1脚也为19V,这下问题就出来了,PQ15的G极为高电平正常应该使D、S极导通拉低PD9电压使PQ14处于截止状态,从而关闭PQ11,使保隔电路开启,于是更换PQ15后故障解决。

注:以上文字为机器修复后所写,由于文字较多如有不对之处望各位朋友予以理解并加以指正,谢谢!此机器维修案例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相信能给新手们一点帮助。
另附维修中的各电路截图、此机器图纸,以便于大家分析。

联想 旭日C466M LA-3691P.pdf

网友(点评):
重新编辑,分一下段落吧,看的累

网友:
看大那么多的文字也该给你顶一顶@!!

网友:
你多个论坛一起发吧。还好在我们这先发!

网友:
根据月饼老师的指导,我又重新编辑了一下,这样大家分析起来可能就方便多了,呵呵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看来对仁宝的点火回路了如指掌!!

网友(2012-10-10):
引用 网友A:
在那里先发还有什么讲穷的吗,请管理员讲一下,这个我不怎么知道呀。

在论坛里发的图片上有水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