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3 Wide 液晶显示器维修花屏 求助中

楼主(2012-09-09):
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屏三端稳压 F6132 25PF2M 输入电压4.82V 输出1.6V  正常应该输出2.5V的 有那位有图纸吗?或者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那个电阻短路拉低了电压啊 或者是F6132 25PF2M 坏了 但是我又买不到F6132 25PF2M 有知道那里有买的吗?

补充内容 (2012-9-10 16:20):
现在已经搞好了 F6132 实在是找不到的只好用1117改装好了 现在已经测试2小时没问题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
沙发,高手们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只有工厂才有图纸啊.既然买不到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随便找个1117换着试看.或者先量一下哪组电压不正常,这种情况VGH应该不够二十多V,烧鸡大法可以大显身手了,哪组电压不正常就烧哪组,一组一组的烧,就不信收拾不了那个坏蛋的小CC.有时候手指感觉不到烫的,得用脸或者嘴唇去碰,我上次修个白屏的就是这样用嘴唇碰了很多遍才找到那个发烫的可恶的小C的,搞得进店的人都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以为这家伙精神病呢,干吗老是不停地吻电路板.你慢慢研究吧,修好了说一声,让大家分享分享经验

网友:
看看旧的的屏幕上有没有这个芯片啊

网友:
修到屏上面就放弃吧

网友:
输出电压低不一定是稳压块坏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页不够清楚,只说了花屏,并么有说是那种状况的花屏。

网友:
就是  求真相呀。。  没有图怎么判断呀,,,  靠

网友:
屏这个东西 好搞就搞呗 不好搞 就别费力了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B:
谢谢你啊 已经用1117改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啊 已经用1117改装好了。

就这么简单啊,楼主好彩了,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工厂才有图纸啊.既然买不到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随便找个1117换着试看.或者先量一下哪组电压不正常,这种 ...

老兄  你太有才了!不得不承认你的绝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