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冒烟?

楼主(2012-09-10):
前两天给一客户台式机升级,主板 U 内存 电源都换了 就硬盘没换 等装好一通电 两秒后硬盘冒烟了?(此电脑是 遭雷击 后开不了机客户要求升级的) 请问哈各位高手 会不会是雷把硬盘也击的短路了才冒烟的啊?
开不了机

网友:
确定电源插头没有插反?

网友:
应该是雷击的,

网友:
哈哈哈,楼主你太牛了,主板点不亮跟硬盘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不会运气这么好吧

网友:
隔空打雷造成的

网友:
正常,你换的电源是杂牌,如果用航嘉电源有遇短路现象会保护开不到机的,曾经修好几个短路硬盘

网友:
主板冒烟我就见过

网友:
硬盘短路我就试过,冒烟很少见,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测过了没有?

网友:
硬盘电压高转速会成倍增长查一下硬盘供电

网友:
前段时间遇见过这种情况 雷击后电脑开机就自动断电保护 结果不插硬盘就能开机。拆下硬盘 用万能表量了下,电路板的一颗二级管被击穿 换上后OK。 以前也老遇到过三星的硬盘老烧掉稳压管 拆掉后照样能用 就是下次电压不稳或打雷容易直接报销

网友:
鉴定完毕,电源引起的,阿门

网友A:
电源有病吧

网友:
雷击的可能是把硬盘击短路了

网友:
很同情楼主的遭遇啊,主要怎么把客户搞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