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板的好坏

楼主(2012-09-10):
判断板的好坏,罗工说过判断板的好坏,用MHDD看指示灯的变化,DRDY、DRSC灯亮其它的灯不亮说明板是好的。但我有一个问题,进入MHDD后就会直接进入port端口选择,在port端口选择没有看到板的信息,是否说明板坏了?   请罗工赐教

网友:
用诊断卡看主板的好坏,我只知道你说的MHDD是硬盘检测坏道的dos软件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硬盘,先选中端口,然后,接上硬盘通电,先亮BUSY再亮DRDY和DRSC表示找到板了,板好了。如果,直接亮DRDY和DRSC表示BIOS坏了。

同意

网友:
罗工这招热插拔硬盘果然厉害。也就是说我要知道检测的硬盘,插的是哪个端口,先选中这个端口后,进行硬盘的热插拔进行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硬盘,先选中端口,然后,接上硬盘通电,先亮BUSY再亮DRDY和DRSC表示找到板了,板好了。如果,直 ...

选好端口,插上板以后,BUSY灯先亮然后DRDY和DRSC灯亮,AMNF灯也亮说明板是好的吗?怎样判断板是坏的还请罗工具体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