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硬盘问题

楼主(2012-09-10):
一直正常使用中的 一块ST80G拆机硬盘  给另一台机器换上不上镙丝固定 可以进系统 一切正常
 一上到机箱内硬盘仓 上镙丝固定 就无法进系统 最后只好平放在机箱内

网友:
80G多大年纪啦,是该换啦。

网友:
有响声吗?

网友:
会不会螺丝太长或绝缘不好,是在不行就换了吧,80G的年纪也应该不小了。

网友:
螺丝和硬盘不般配,绝缘不好,这个问题我遇到过,80G有点老了

网友:
和绝缘很大的关系,还有笔记本键盘放下去开不起机,拿点点起来就可以开机,很奇怪的,LZ换个硬盘吧

网友:
没遇不过啊,不到学习了

网友:
看下电路板背面的接触点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肯定有问题 应该是不平 上去就变形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有静电啊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其实是被磁化了,如果两个硬盘太近也会相互磁化,导致数据错误。应该保存距离2厘米以上

网友:
还有这种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确定排线插好了?

网友(2013-07-16):
真的很奇怪

网友:
检查线路板有无虚焊

网友:
这真是个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