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死修不活的机器啊!!

楼主(2012-09-10):
同行送修的一部HP CQ45 板号:LA-4102P  故障现象为不开机,通电待机0.12A,拆开后检查TPS51125 发烫,没有3V 5V ,测量3V 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换之还是发烫!!估计是+5VL的负载有地方短路了,拆掉KB926QF后待机0.026正常了,换上后开机卡在0.86A不动,开始怀疑是不过内存,但是感觉上是不跑码呢?LPC飞线诊断卡果然是不跑!!刷BIOS后还是一样!!测量R47有3.3V电压,这个电阻图纸上是南桥发出的PLT_RST#信号,上假负载测量CPU_RST没有电压(没有波波只能这个了),既然有PLT_RST#,图纸上面的时序是到了CPU复位了,上BGA换了一个北桥(原来那个拆出来没有虚焊的迹象),再通电;这回CPU复位也有了,PG 也有,时钟也有了,上CPU还是卡在0.86,诊断卡还是不跑!!!晕死啊!!大侠们指点一下到底还有没有救?

补充内容 (2012-9-11 08:33):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万恶的EC!!昨天新买回来了3个KB926QF CO换上去后开机电流卡在0.82A,但是有轻微跳变了一次,0.800-0.0.816-0.82 估计是在读取BIOS呢~~刷回原来的BIOS跳动到1.31A接屏亮机了!

网友:
为了技术  努力吧 兄弟

网友:
同行送修的不好弄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修啊  建议量一下 各个总线 和挂在南桥上的声卡网卡等是否有坏的

网友:
这种问题都直接换版了,用不用得住是一个问题,重要的修这种机器真累

网友:
小弟菜鸟,,,

网友:
北桥周围是否有掉件?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
直接还会去了。浪费时间啊

网友:
自己顶上去让新人们都看一下,我第二次遇到因为EC做成的开机不跑码了!!感觉上跟台式机主板很相似呢!!

网友A:
那你认为你原来的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认为你原来的北桥有没有问题

我也很纠结,没换之前是没有H_CPURST#信号,换了后就有了但是还是不跑码,再换EC和刷BIOS才亮起来,所以请问一下大侠你认为北桥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怎么说是万恶的EC呢,怎么不是万恶的BIOS.俗话说的好,万恶X为首……嘿嘿……楼主好X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是万恶的EC呢,怎么不是万恶的BIOS.俗话说的好,万恶X为首……嘿嘿……楼主好X哦

没换EC之前电流根本跳变都不会,现在是换了EC后才出现轻微跳变,我才想到刷回原来的BIOS,因为一开始就是因为不跑码我才先干掉BIOS先,好在我有保存原来BIOS的习惯!不是的话估计也修不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纠结,没换之前是没有H_CPURST#信号,换了后就有了但是还是不跑码,再换EC和刷BIOS才亮起来,所以请 ...

感觉没有问题,一个机同时两个故障的有不少,但是不至于让你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问题,一个机同时两个故障的有不少,但是不至于让你碰上

不至于让我碰上??这话何解呢?因为这个机器是同行送过来的,同行也承认过他拆开查过查不出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不开机,我先是排除短路开机,然后就是修不跑码了,这都不是两个故障?其实我也怀疑这个机器开始只是不跑码,但是被同行搞到短路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