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颜色偏绿有雪花点

楼主(2012-09-10):
一联想F31本本开机就可看到屏偏绿色,有雪花点。进到桌面图像也是偏绿,色彩失真严重。外接显示器正常。用万用表测量屏线没有断线,接口也未发现接触不良。怀疑屏问题,手上没有这种20针接口的屏更换测试。请有修过类似问题的师傅给说说。谢谢了。

网友:
该个屏线试试,再不行就是屏了

网友:
請教你測量屏線的方法?

网友:
就这两个地方  屏线  屏  替换法试试

网友:
我在91修网里回答过了,,去看答案就行了,,我不想再回答了,,,

网友:
最好用个屏换换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