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必须屏型号完全一致吗?我这二个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2-09-10):
不知那个0521和0541代表什么意思 呢?不一样可以吗?

我的屏

准备买的屏

网友(点评):
难道是用户亲自来论坛了

网友:
一模一樣的型號不用擔心了, 那些只是沒意義的號碼, 你應該是用戶吧.

网友:
应该是05年21周和05年41周的意思

网友(点评):
正解,D/C生产日期

网友A:
奉劝楼主,没有专业知识不要自己拆机,拆坏东西不划算

网友:
好像楼主不是做我们这行的

网友:
尺寸一样 接口一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奉劝楼主,没有专业知识不要自己拆机,拆坏东西不划算

不要紧,死马当活马医,便宜收来的

网友:
型号已经对上,可以换的

网友:
好像屏只要差不多大小接口定义一样,分辨率一样就可以用 吧

网友:
直接换上OK的

网友:
这个号好像不用完全一样,最主要是屏接口一样就 ok!!

网友:
除了戴尔的,,别的机器能插就行

网友:
这两个屏完全可以互换。

网友B:
三星的屏  如果你是换DELL的牌子   得考虑下需不需要码片   其余只要寸数 一样 针数  正负完全一致  可以换  不烧屏

网友:
可以换的,  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换的。。楼主是否有点太过小心啦。。。直接找上便知,只要接口没反,弄不坏你电脑的。。。。

网友:
那个0521和0541好像是生产日期吧

网友:
这是可以换的,放心吧

网友:
先看下面板規格書

注意面板電壓 跟LVDS腳位定義

网友:
型号都已经一模一样了还担心什么呢。换吧。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屏  如果你是换DELL的牌子   得考虑下需不需要码片   其余只要寸数 一样 针数  正负完全一致  可以换 ...

这样楼主是说DELL的机子吗?

网友:
这是入门知识,多学习!

网友:
尺寸一样的就可以了  只有分好差的  A+  还有A的

网友:
接口一样,都是同种类的屏就可了

网友:
型号一样啊  !当然可以换换

网友:
肯定能用。上吧

网友: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换。

网友:
你高手的话都可以改装别的屏上去,装个电视屏上去都可以.

网友:
这屏要是都不能代换,天下间没屏可代换了。

网友:
品对就好了

网友:
不用一样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的吧,,

网友:
没有专业知识不要自己拆机

网友:
看大家闷得慌,楼主拿大家逗闷呢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要大小一样接口一样巨可以

网友:
液晶面板类型相同  接口相同 尺寸相同即可代换   有个别机器认屏幕   刷个码片即可

网友:
高手啊,就是戴尔的笔记本。。。。能指点一下怎样弄码片吗?

网友:
可以换的,因为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
就算屏型号不一样,只要屏参一样就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