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设备管理发现不看无线网,AMD芯片组的。

楼主(2012-09-10):
ThinkPad E40 设备管理发现不看无线网,AMD芯片组的。

网友:
ThinkPad E40 设备管理发现不看无线网,AMD芯片组的。、
     快捷驱动安装正常,也打开了。  FN+F9  正常 打开。   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所说的,是认不到网卡还是网卡不好使  啊

网友:
直接强制开启,PCI上有开启信号的

网友:
是没有硬件还是上不了网哟

网友:
设备管理   发现不了 无线网卡硬件。

网友:
直接强制开启,PCI上有开启信号的.
   进去 WIN 7 系统里面,   设备管理   没有 发现    无线网卡硬件设备。

网友:
最好bios里面恢复一下默认值试试

网友:
供电有没 ?

网友:
你换网卡了没有

网友:
网卡硬件可能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