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脚电压 5V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10):
  一块精英915的板子  复位不跑马   A15脚   电压为5V  请问这是什么精神。。。。

网友:
A14脚是3.3.15脚是跳变,有的板是5V没错呀

网友:
A 15是复位脚,5V 的少见

网友:
一般都为3.3V

网友:
PCI槽的A15脚是复位脚,一般的都是3.3V或是5V,但是3.3V比较多,5V的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