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008hv电源芯片代换

楼主(2012-09-10):
请问p8008hv电源芯片代换是?谢谢大家

网友:
你这不是什么电源芯片,P8008HV是一个8脚的N沟道单MOS管....很好替换啊....也可以用三个脚的N管代替...
8008和8004是一样的图,截个图你看看:

网友(点评):
如果按楼主提供的信息查PDF,应该是双N沟效应管。

网友(2013-08-26):
类似的这些东西,你不会先百度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