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热敏电阻的标识含义

楼主(2012-09-10):
接了一个液晶显示器,点不亮。拆开发现与火线连接的保险丝烧了。然后换了一个结果还是烧了。然后从保险丝后面开始测元件。发现之后的第一个绿色的热敏电阻直接短路 电阻为10欧姆。上面标识是
SCK
不知含义是啥?求个

网友:
通的就是好的!

网友:
10欧是正常的,一般烧保险的话,桥堆\开关管和电源芯片肯定挂了.....

网友:
这个10欧是正常的,如果这个是500欧的话就不通电了,这个就像个保险

网友:
整流电路的器件有短路的才会爆保险。

网友:
乐华液晶驱动板屏线接口定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