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261wd 电源板ilpii219 吱吱响声 求助

楼主(2012-09-10):
刚拿过来, 不通电.
打开看有一个电阻,和整流管坏(一对坏了一只,换的非原型号)  图上蓝框中.  还换了ld7575, 测试输出 5v 正常 ,上机按电源键还是不开机
再次打开, 整流管又坏了一只,  这次换了一对,非原型,  通电,发出响声 串的灯泡一闪一闪.输出有跳变, 大电容只有 200v左右。然后换了,大电容, 开关管,又换个 ld7575  还是一样 .
断开所有 整流管 同样,这样是不是反馈断了,应该不工作的吗?
还有这电源右下部分干什么用的?  有个DC头?  接DC电源能工作?

网友:
接DC 12V试试吧,可以工作的...

网友(点评):
不敢试啊

网友:
对,查反馈电路

网友:
暂时已经好了.
响的原因是 主变压器下方有个二极管击穿了.    拆下来量的
灯闪的原因是 一个2欧电阻挂了  应该是vcc供电的吧
三路输出 5.2v    13.5v    17.5v   好像有些偏差

另外参考了这位兄弟的  那个击穿的整流管没装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65856

网友:
dc看下是不是输出,原来遇到过dell的显示器就这问题

网友:
DC头应该是输出电压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好像是输出的

网友:
应该是12V 5V之间的7.5V稳压管击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