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断电

楼主(2012-09-10):
东芝L70 开机十几秒断电 求图纸一份 板号DATE4DMB8D0 REV

网友:
LZ是不是写错了,好像没这板号吧?另外你这机子开机10秒断电,有亮机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个供电不稳定造成的,重点CPU

网友:
东芝L70,掉电前,机器能亮吗????

网友:
是广达TE4的自己搜一搜

网友:
我求L600-20L图纸

网友A:
这种问题,如果有图纸的话楼主该怎么下手呢

网友:
可能CPU供电不稳定  要不你CPU边上加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如果有图纸的话楼主该怎么下手呢

我怀疑有个件坏  只想找个图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显示的 进BIOS不到五秒就断电了

日本的机子,要注意NEC大电容,有的话,最好把它换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了,看一下CPU供电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温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