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93vw BENQ显示器问题高手来看下

楼主(2012-09-10):
请问我的FP93GW的显示器段开15V之后另加高压条,显示正常啦!可是关机之后会白屏,我是把高压条的3.3V接到电源板的ON/OFF上的,接上ON/OFF关机会白屏,它关机了之后ON/OFF那里还会有电压输出来的,请问什么问题、、、急、、、
显示器

网友:
你确定没有接错

网友:
有漏电现象吧...

网友:
如果接线正确的话,估计是你的驱动板过去的开启信号和你代换的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正好反相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把高压板的开启接到屏供电的3.3V上,或者加个反相器电路

网友:
如果你没接错的话,那就是驱动板往屏上送电的场管短路了,致使送到屏上的5v不受控所致。

网友:
刚才回复的有点错误,应该是驱动板往高压版送开机信号的开关管短路了。致使送到高压版的开机信号不受控所致。

网友:
直接把图像芯片换掉看看。芯片有问题也会存在这些现象。

网友:
同意6楼的分析。如果on/off没有接错的话。

网友:
这种现象是不管你是开机还是关机,高压板的启动信号一直是高电平,所以你开机显示正常,而关机白屏,一般是驱动板有问题,应该可以修复的

网友:
绝对是接错了 是在不行就自己再加一个三极管转换一下

网友:
仔细一下确定接线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