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楼主(2012-09-10):
外接显示器正常 本机灰瓶 显卡换过 屏换过  屏线换过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么?

网友:
打一下屏线接口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有可能,换个试一下

网友:
  显存  是有可能的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灰屏应该就是白屏吧?

网友:
显卡公电   !!!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Y450和Y460的主板只不过是坏的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显卡或主板电路的问题,仔细查查吧。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嗯 已经解决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郁闷啊   貌似屏显吧

网友:
照你这么看来应该是显存问题了

网友:
解决了??  能说说那里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