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ECS-945PL-A(不过D1分析)

楼主(2012-09-10):
ECS-945PL-A(不过D1分析)

之前同行误杀~其实跑45是正常的。
----同行说把DDR_OVP哪里的几个电阻给弄丢了,找不到 可拆的时候好像是522但电路图上标明的是36;75;1.5K
-----------------------------------------------------------------------------------------------------------------------------------------------
迷迷糊糊中学习笔记本的时候记得有个OCP 过流保护,那么OVP应该是过压保护DDR_OVP就是DDR的过压保护!
在这里我分析了下看图纸找到了图标
---------------------------
其实就是需要满足1_8STR的条件!就行了。
这里有个比较器做比较DDR_OVP与 VREF1_05_V

--------------------------------

希望大神能帮忙在细致的解释下。

网友:
不要看诊断卡 这块板 有时插诊断卡就是档D1的 插上内存显卡试试 能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