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准备接修台式机主板 需要准备几种CPU

楼主(2012-09-10):
准备接修台式机主板 775的板子比较多 需要准备哪些775 CPU啊

网友:
赛扬2.66,E2180两个搞定

网友:
多数在E2几开头的  就够了

网友:
E430可以代替E2180吧

网友:
学习阶段,随便用一个,能试机就好,INTEL的U不容易坏

网友:
775单核双核最大各一个,AMD,AMD2一样,475也一样、、、就够了

网友:
AMD的,AM2 AM3现在也遇得到了.  INTEL 775 478 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478吧,还有754,再老的还有AMD462,intel370

那个打错了不是475是478,就这几个就行了,再的就一个AM3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