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LE-V2的I/O是IT8721F它PS/2控制键盘鼠标吗

楼主(2012-09-10):
华硕M4N68T-LE-V2的I/O是IT8721F,它的PS/2接口不认了,键盘和鼠标插上都不认,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先打值,无问题再查排容、排阻。前几天我修这板,拆排阻好。

网友A:
排阻272、330和四个分立的121阻值都正常,排容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阻272、330和四个分立的121阻值都正常,排容不知道怎么测量。

拆掉272排阻看看如何,如果不行把330的排阻换一下,华硕这块板的330排阻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272排阻看看如何,如果不行把330的排阻换一下,华硕这块板的330排阻易坏。

I/O这四个脚是不是键I/O这四个脚是不是键盘鼠标的信号80 81 82 83

它出来的电压怎么是0。是I/O的问题,还是中间哪个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