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50 进水不开机 另附图纸

楼主(2012-09-10):
机器型号:联想 V450
机器故障:进水不加电
主板型号:V450 主板 ( 板号:JITR1/R2 LA-4142P REV:2A HannStar J 84v-0MV-4  独显 3代内存)
维修过程:客户来了说进水 很多,去别的地方 人家让他换主板 1700多,过来打听我换主板多少钱。我提议给他修修。
拆开一看 面积很大腐蚀进水。根据经验 处理干净后 。加电 无待机,测主供电 到PQ38 那里 截止。查 PQ38 G极没电压
查看 进水的地方 有好多电阻腐蚀发黑   那先解决这些 。查线路图 换掉坏的 电阻
     跑线路 测 PR34  PR88  PR84  PR86     都应经坏了  VIN 供电过不去   测PR88  VIN 断线  无电压 没有供电 从 PD2那里飞了一根线 到PR88 那里 。加电还是无待机 测PR76 100K 电阻无穷大 更换了一个 有待机了 ,0.08  测 3.3V 5V 正常 加电 开机  Lenovo  出现  。哈哈哈  打电话 报价 260 。。客户可能嫌贵 下午过来看看 。不过让我修。
   总结 :进水的机器先清洗干净 把腐蚀的元器件测测 正常不正常  此机器 另附 图纸 和我拆元器件的 主板 联想 天逸100A 的图纸  板号:EFL30  LA-2592  文采不好 莫怪

网友:
祝贺了啊!进水机最好是先报个高价了

网友:
你报的价格太低了。人家都 打算 换板1700,你起码 多得 300 多以上啊。。。

网友:
最起码得500

网友:
青岛这鸟地方 价格报告了 就不修了

网友:
觉得也是,别人换板1700,你只要260,客户可能想 钱要的太少了,可能不可靠,用不了多久再坏,还不如换板,用的久一点

网友A:
看来是我考虑不周 下次修之前 直接 300以上 不定价  随时要

网友B:
图纸好像已经有了吧

网友:
进水机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关键还得思路清晰和功底扎实啊

网友C:
支持楼上那几位同学的话,这机器少说报400块钱。

网友:
是我的话 开价800 保半年.

网友:
楼上的太狠了,不过要是到时候机器还有别的问题可麻烦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好像已经有了吧

好像是有了 不过借花献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上那几位同学的话,这机器少说报400块钱。

是啊 报的有点少了 后悔中 。。。。。。下次一定提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我考虑不周 下次修之前 直接 300以上 不定价  随时要

哥们在青岛什么地方;是不是在辽宁路的科技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