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仁 一般台式机主板加焊SB价格多少?手上有100多片哦

楼主(2012-09-10):
先展示它的身材:(方正主机AUSU代工 型号:P5K31-VM/S  REV. 2.05G)

征求下收费情况 ?绝没有炫耀之嫌 ,只想收费合理做成生意。谢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2-9-11 13:45):
糟糕!麻烦来了!昨天测试故障板中,随机抽了3片做BGA加焊,今天装系统上网看视频(凤凰视频中日钓鱼岛)试了半天,一切OK!又另外从昨天测试的故障板种抽了几片测试,准备继续做BGA加焊,结果没做任何修理,都好了!

网友:
你确定你那100多片板全部都只加焊SB就能OK吗?如果说我们只管加焊,其它什么都不用管,5-10元一片,我都会接...

你这个价格未免太低了

网友A:
SB 是GB的 ,风枪200多度预热SB 测试了5片 都可以跑马亮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SB 是GB的 ,风枪200多度预热SB 测试了5片 都可以跑马亮屏

哇塞!! 你们也太便宜了 这个价我们是不做的 我们一般至少30-50

网友:
最起码20块吧。。。。

网友:
如果真有100多片是同样的问题。说明可能是通病,或者是潮湿了、你加旱只能让他用两下。没过多久就要回你店里找你的、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 不只是加焊 这样简单  GB虽然有点热 但是不至于虚焊
我估计是 雷击造成大面积坏  看来需要换南桥

网友:
华硕的板子桥老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 不只是加焊 这样简单  GB虽然有点热 但是不至于虚焊
我估计是 雷击造成大面积坏  看来需要换 ...

确实 GB的桥坏的较多

网友:
50块。你楼主这么大量,都过百了,可以考虑20

网友:
不要只看眼前那么点利润,等你发现对方死死缠着你 你将后悔莫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塞!! 你们也太便宜了 这个价我们是不做的 我们一般至少30-50

嗯俺这儿差不多,俺这儿也是三五十块钱、

网友:
绝对是通病了一定要解决好,好不会烦死

网友:
批量加焊的话,价格看人吧,一般估计只能收到20-30一片,但是不一定管用啊,你加焊南桥的同时,其他元器件也受热了,可能会好,到时候又要返修的。自己后期再搞就成

网友:
一般用不了多久都要坏 烦

网友:
10~20块加焊可以用它一年半载还是值得的。。

网友:
如果 只是加焊南桥的话,且有100来片,5 块一片加焊。还给你测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是网吧的吧。。。我们这一般收30元一块

网友:
客户的一个收50,80不多。上家的你自己拿捏,

网友:
最起码也得要20一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场就是被这种败类搞死的

  对  就是你们 这种    、、、、搞得市场 滥得要命

网友:
搞烂市场

网友:
太怪了!没加焊的也OK了!在我这里放了两天,随机抽几片再试机,居然都能点亮了(这几片昨日测试过的故障板),装系统在网上看视频(凤凰视频中日军情)用了一上午一没问题。另外抽取3片昨日有故障的,过BGA后装系统网上看电影测试半天也都OK!郁闷....。。
    糟糕!麻烦来了!收钱吧!没修就OK了,担心可能客户会再次“光临” ,麻烦都懂得。。。不收呢,机会难得呀!大家出出主意。收还是不收?

网友:
糟糕!麻烦来了!昨天测试故障板中,随机抽了3片做BGA加焊,今天装系统上网看视频(凤凰视频中日钓鱼岛)试了半天,一切OK!又另外从昨天测试的故障板种抽了几片测试,准备继续做BGA加焊,结果没做任何修理,都好了!     收钱吧!担心客户短时间再次“光临”,都知道的。。。。不收吧!白忙乎!各位拿捏下:是收好还是不收呢?

网友:
网咔提交二次 版主见谅

网友:
你最好还是都加焊下吧,这样给客户好交差

网友(点评):
嗯 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