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9-10):
一块技嘉主板,cpu风扇不转,其他都是好的。风扇供电上只有一个10伏电压,其他三个三个针均无电压,找了半天没找出具体什么给风扇供电。

网友:
咋木有人回呢?????

网友:
帮你顶顶。台式主板不懂,。,。。。。

网友:
风扇负极一般接有一个三极管,换掉就行了,实在找不到这个三极管,就把负极接地就行了。

网友:
{:soso__1073854287866570039_2:}客户拿走了

网友:
你给他直接接个12、V不久行了

网友:
12v接了,没用的,我从另一个借口接过去两个都没电了。可能是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