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9-10):
一台DELL D630进系统后一切正常,问题是每次开机或者重启后要按F1才可以进系统,而且是每次都要这样操作,正常情况重启是不会出现要按F1跟F2那个画面直接进系统的!CPU,内存,硬盘,系统,EC,BIOS,连南桥都换了,问题还解决不了!没思路了,求各位高手帮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
帮你顶下 !!帮不了你 !!我是新手 !!

网友:
F1提示什么内容呢?

网友A:
那不是有英文提示的吗?看什么意思

网友B:
不用换哪么多滴,让你进BIOS从新设置错误项,F1前有哪项提示呢,没提示滴话按TAB应当有提示,

网友C:
会不会适配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有英文提示的吗?看什么意思

你这么一说我倒没留意里面所有内容是说什么的,因为是好多英文DELL的机器都是有这些内容,只是在英文的最后一行提示按F1和F2!看来我要找翻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适配器问题?

应该不是!刚开始是用机器本来的电池开的,后来用电流表开的,但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换哪么多滴,让你进BIOS从新设置错误项,F1前有哪项提示呢,没提示滴话按TAB应当有提示,

那请问放电可以吗?设回原厂设置可以吗?按TAB是什么意思?

网友:
拍个图上来 大家帮你翻译     F1 都是有原因的

网友:
哇,楼主很强大。 换了那么 多。竟然还能恢复到原状。。。

网友: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适配器不是原装的错误,其实在那个按F1的界面,你按下F3然后进系统,再关机重启就可以啦

网友:
知道提示的意思,那可以很快解决问题的。翻译吧,

网友:
靠。。楼主太强大了。。连提示什么都没搞清楚就直接换那么多。。。。

网友:
这是盲修,还好没扩大故障,

网友:
看来我是想得太复杂了,可能这种模式有点习惯了!惭愧!像13楼所说的,按F3那种现像就没了。但想不通为什么用电池也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