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ASUS F83VF V2.0的图纸

楼主(2012-09-10):
该本插适配器、电池不上电。3v电压能出来,没5V,EC 19脚有高电平,32.768K正常,也有复位电压,开关按钮有高电平,就是EC 不能发出RSMRST信号。在线等图纸分析,自己准备刷BIOS,再查EC 和南桥。。。。。。。。求图纸,及高手指点。。。。。。V1.1图纸跟V2.0不一样,电路有改变,所以求V2.0的。。。。。

网友:
其他的条件查了没有,或者被南桥拉低了

网友:
EC的+3VA_EC  14脚EC RST#   时钟用示波器频率正常,下午刷过华硕最新BIOS,还是没有RSMRST  ,112是发出PM_RSMRST# 信号的,准备把112脚与SB断开,看112脚有没有这个电压发出?

网友:
晚上断开了EC112脚PM—RSMRST#到SB之间的电阻R3022的1脚,插上稳压电源,未触发前测量,测EC112脚,低电平,14脚EC—RST#也是低电平 ,明天准备干EC。干完EC再查其它条件。

网友:
有2.0 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