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MA78GM-S2HP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10):
主板:技嘉GA-MA78GM-S2HP
故障:无时钟无复位
维修过程:话说2012年8月30号的大早上,到店后一边开电脑一边想着昨天没干完的活,点开关后在收拾工作台等了一会怎么没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看了一眼电脑,怎么显示器不亮,晕了,心想不会是电脑坏了吧,插上诊断卡一个无复位,马上把主板拆出来,开始了马拉松式的维修,第一步测也下PCIB7脚无电压,一看架构是SB700+RS780的北桥,这个AMD+ATI的芯片组,找开课件找到AMD+ATI的上电时序,先有内存供电,VDD2.5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一一测都正常,接下来测时钟,找到时钟芯片傻眼 了,不知道怎么测了,马上Q饼哥,在饼哥的指导下,测 了时钟的SBSRC_CLKP SBSRC_CLKN,100M的正弦波正常,后测了总线的PG SB_PWROK 这个信号是1.2V_HT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而来的,测 正常的3.3V   后怀疑南桥,订了片全新的南桥换上后Ok今年第一次发贴大家不要见笑啊

饼哥qq多少啊

网友:
第一次发贴请大家多多的支持

网友:
看看 怎么损坏的  看看 USB设备什么的
无故就坏 有点奇怪 防范下好点

网友:
不清楚,这个AMD的板是第一次换桥好的

网友:
这个图纸还有密码,多少啊。供电应该先内存,桥供电,后VDDA,后CPU,后VLDT吧

网友:
这个图纸要密码,是多少?

网友:
楼主应该提供一下密码啊,要不放上个图纸干什么,下载还要扣分

网友:
NV的是先有内存桥供电CPU供电,后总线供电但是AMD+ATI的就是先有CPU 供电,才有桥供电

网友:
密码是RMAD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