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主板··急啊

楼主(2012-09-10):
一块盈通的 P43战神版·V2.1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PICB16脚测了 1.6的复位 有了 CPURST 1.2也有了。可是诊断卡上的复位灯还是常亮··不跑马···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IO一定能够好~1

网友:
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PG信号出来了没有?

网友:
没图纸 不好查PG.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盈通P31A跑00呀,后来看到CPU底坐下面那些线都连在一起了,花了我25大洋买回来不能修的板呀,全部供电正常,复位,时钟,就是不跑码,晕

网友:
CPU复位了,查CPU-北桥,北桥-南桥,南桥-bios。

网友:
我有 几十块这样的板子。。各种问题都有了。、唯独这个问题好难修。。把零件搬来搬去。还是老样子。不跑码···除了没动桥之外什么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