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2-09-10):
本人新手、有什么不足、请各位莫怪!
再次谢谢 月饼 老师给我加分、其实我发帖就是为了些分分。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

一看机器成这样,根本不想修、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再加上闲的蛋疼……
第一步:物理故障
好、拿出进水机的杀手锏、“清洗液”全面清洗。
清洗后的效果如下

看看,还可以吧
烧毁的、腐蚀的、断线的、该补得补一补(看不出型号的对着图纸来)
第二步:判断有没有短路
打各个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无明显短路
一切准备就绪、通电,电流上到0.2A,再也上不去了,根据经验,应该某项电压没起来!
那就测一测
待机 3.3V   5V 正常

内存供电1.44v(电感另一头有1.77V)、桥供电1.05v等,正常(因为电感的两头电压不一样的)

当我测到CPU供电电感,猫腻出来了,0V

没CPU电压,这个应该好修,找张图纸

测U7017供电、启动脚等都有电压,测得VR_ON(EN开启脚)电压为0V。
电路图得知,次信号是PWR_GOOD_3(一条线上面的)
查找此信号是谁送过来的

是经过LM393比较器(5脚要大于6脚 7脚才能输出高电平) 实际测得8脚5V正常 6脚为1.9V 五脚只有0.3V
5脚要正常输入高电平,必须满足7条件(PG、SLP_3、+v3s等)
这么多信号,哎,懒得测,拆光所有电阻,发现+V3S 为低电平

+V3S是经过Q41转换得来的
实测GATE_3S无电压

SLP_S3#_3R 正常
测得Q43 的2脚无电压
实测R781、R770阻值无穷大
从台式机拆了两个大电阻装上(腐蚀很厉害、笔记本电阻太小,不够长)
如图

换好后,插电开机,电流一路狂飙!!!!!!!!
到此机器修复

网友:
不错,我看到这样的板子,我都直接告诉换板

网友(点评):
顾客不愿意换板 要不是我也不想修 太费时间了

网友:
我也没有耐心搞它。直接换板。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挺幽默的,主板背面进水的,清理之后拍了个正面的照片说清理的还可以,呵呵,思路挺不错,技术很牛

网友:
不换板是客户贪小便宜的表现,进水板后面的不稳定性更加多,小心了,其实应该换板了,不然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技高一筹,值得佩服,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哦

网友:
和我以前修的故障差不多,不过比楼主的难度稍大点,呵呵。楼主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今天我修了540 跟LZ的差不多也是没有CPU供电 但是我的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v1.5s_PG那个信号没有出来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跟我同一期主板的同学呢!原来这么厉害!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新手难能可贵

网友:
很不错,真是高手!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的很给力

网友:
主板300元左右,这样的 我基本都不修,时间就是金钱啊。进水严重的。担心会有返修。

网友:
这样的板子也能修,技术不错,精神可嘉,支持一下。。。。。。。。。。。

网友:
唉!不错!阁下真是厉害啊!分析的如此了得啊!

网友:
进水机,返修量非常大,这样的分析很到位,不错,加分了!呵呵………………

网友:
    呵呵。真行啊。正面键盘接口那面进水,洗好后,给我们看背面CPU面的图。还问清晰得够不够干净。请教个问题,就是7个信号,如果不将电阻拆下。是否也能测到哪个信号没发出?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学习了!!!

网友:
搞了多长时间啊,分析的挺好的

网友:
HP5系列的还是比较喜欢喝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