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板上的VT6308P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2-09-10):
如题...本板开机进系统下常,关机不断电,诊断卡跑F4.所有供电都还在.IO IT8716F-S DXS有换过.这个VT6308P是否有关呢?求支招
关机不断电

网友:
加焊南桥即可,刚修一个板子也是不能关机。测试卡显示代码F5.单桥的,加焊桥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