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装屏掉电,自动重启!

楼主(2012-09-10):
我这有台联想B460,开始机子是3,5V芯片烧了,还掉了焊盘,现在修好了,外接显示正常,可接上屏就会掉电,我把屏换过,而且用的是相同机子的屏和屏线,装上还是要掉,还没显示就掉了,于是我查了下屏的主供电,在没装屏的情况下,开机测试屏主供电有3.3V,然后把屏装上,测试屏主供电没3.3V了,看来问题是这里,然后我接着查,看是哪里没满足条件还是负载拖不起,不装上屏测试U3是5脚、4脚3脚、1脚都有3.3V,U1是5脚、4脚、3脚都有3.3V。其余引脚都是0V。然后装上屏测试,U3是4脚和5脚是3.3V,1脚刚有1.5V就掉了,3脚0V。U1是5脚是3.3V,3脚0V,其余没说得引脚全是0V。我把U3、U1都换过,且是相同的板子上拆的。现象还是一样。NV_LCDVDD_ON是经过一个电阻,然后再到显卡芯片,也就是NV_LCDVDD_ON是由显卡芯片直接输出的。PCH_LCDVDD_ON是经过一个电阻到北桥,也就是PCH_LCDVDD_ON是由北桥输出,但这个信号好像没用。LCDVDD是给屏供电的3.3V。现在这个我没办法修出来,不确定问题在哪里,那位有空的师傅指点下,谢谢
我又仔细的测试了下,在不装屏的时候,U1的6脚是低电平0V,装上屏的时候就会有3.3V了,一出高电平就掉了,然后我量U8的一脚,在不装屏的时候是0V低电平,装上屏的时候是3.3V,高电平,这个也出也是马上掉了,这是北桥还是显卡呀,我这是南北桥一起的M55,英伟达显卡。

网友A:
3。3V是由北桥发出,你可以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是由北桥发出,你可以加焊北桥试试。

怎么会是北桥?,北桥那个信号根本没用

网友:
会不会是U3 3脚拿个C10电容漏电呢?坏了看看,和LCDVDD在一路上的查一查

网友B:
u1 6脚现在是啥状态,这个高低电平直接影响到时pch出问题还是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 6脚现在是啥状态,这个高低电平直接影响到时pch出问题还是独显

一直低电平0V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 了

网友:
打下U1 6脚的对地值!!!

网友:
这个很好排除的你先不接屏外接显示器量u8一脚看是不是低电平如果是的话就是显卡问题量显卡相关电路,或直接换掉显卡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有人能帮你解决的话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和上屏的区别在哪?我想了半天,问题应该出在屏供电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 6脚现在是啥状态,这个高低电平直接影响到时pch出问题还是独显

我仔细查了一下,不装屏的时候,U1的6脚一直低电平,装上屏的时候,6脚就会出高电平3.3V,然后马上掉了,这个信号有桥提供,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还有,你说量U8的1脚,我量了,在装屏的时候是高电平,一出高电平就掉了,不装屏的时候量是0V(没外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1 6脚现在是啥状态,这个高低电平直接影响到时pch出问题还是独显

我仔细的测试了下,在不装屏的时候,U1的6脚是低电平0V,装上屏的时候就会有3.3V了,一出高电平就掉了,然后我量U8的一脚,在不装屏的时候是0V低电平,装上屏的时候是3.3V,高电平,这个也出也是马上掉了,这是北桥还是显卡呀,我这是南北桥一起的M55,英伟达显卡。

网友D:
装上屏,量量LCDVDD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瞬间掉电一般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上屏,量量LCDVDD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瞬间掉电一般应该是短路了。

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仔细的测试了下,在不装屏的时候,U1的6脚是低电平0V,装上屏的时候就会有3.3V了,一出高电平就掉了,然 ...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考虑pch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考虑pch损坏

那就是北桥咯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北桥咯是吧!

这样你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要查查北桥和显卡通信部分电路是否正常时钟ref都不要放过,最后换pch

网友:
你说得PCH是不是指的北桥?

网友D:
EDID的3.3V供电正常么, 把屏线的供电线挑出来,再连接屏插上主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EDID的3.3V供电正常么, 把屏线的供电线挑出来,再连接屏插上主板试试。

都弄过,不行

网友:
你这么考虑 既然前期3 5短路 你就要思考3V后级包括屏供电 这块了 记住别盲目乱搞 寻3V后级就对了 看看屏显附近保险 对地电阻 再就是屏换个试试

网友:
双显卡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手上也有一个。差不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