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WQ221WD液晶一体板电阻炸飞,代换求助.

楼主(2012-09-10):
梦想家WQ221WD液晶一体板电阻(芯片LD7552DPS 三脚3个分压电阻),标值为304其中一个炸飞,手上没有304,有274和3302可以代换吗,,哪个比较好????

网友:
304的电阻阻值是300k,274的阻值是270k,3302的阻值应该是33k你选哪一个,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己用274代换损坏的R906 304电阻,FB902 用0欧电阻代换,输出5V正常,接上驱动板及屏线,显示器显一下LOGO就黑掉再显,电源灯反复一亮一灭..... LD7552 3脚和7脚都是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