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不能启动,但还能用

楼主(2012-09-10):
显示器刚开机启动不了,数据线拔了又插也没反应,屏带点闪,但过会一插数据线屏亮了,还可以正常使用,重启也正常,但关了,第二天一开,屏又不亮了,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求大侠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建议还是送到修理店去,别自己越搞越坏.

网友:
仔细检查 看是哪里问题 显卡花屏多

网友:
可以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显示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