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这个adp3181坏了没有

楼主(2012-09-10):
一块联想代工945GZ-M2主板通电,点不亮,当用手指按住adp3181引脚 或外围电路,放掉手指后有一声“嘀”启动声。多试几次,主板就能点亮。点亮后能正常使用。现在就用这块主板发贴。但主板断电冷却后就重现毛病。请教这个adp3181坏了没有?
点不亮

网友:
adp3181是CPU电源管理IC吧,洗干净加焊一遍试试,

网友:
有开焊的地方。加焊一下应能解决。

网友:
是芯片虚焊了,加焊一下再重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