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如何拆开

楼主(2012-09-10):
联想L196wD 桌面图标有拖影,整个桌面显示模糊,时好时坏,怀疑屏线问题,底座拿下了,左看右看不知道怎么拆开。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至于拆的话就要自己研究了

网友:
上图看一下

网友:
要求上图看一下也好有的放施

网友:
拆机是维修人员的必修课,还是你动动脑筋吧

网友:
拆机还是建议好好研究一下吧 有一个惠普19寸亮屏的 我研究了一上午才动手

网友:
自己琢磨吧   网上 好像有个DIY论坛  上去看看!

网友(2012-10-12):
撑脚后面拆开,取下里面4个螺丝,就容易了。

网友:
没图啊,看型号没概念,哪记得住型号啊!除非维修站的人!

今天修一台联想的15寸的,拆的够坑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