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本子USB不好用那里问题???

楼主(2012-09-10):
此USB口,,插上鼠标USBP2-有3.3V电压USBP2+没有电压,

此USB口,,插上鼠标USBP3+有3V电压,USBP3-有2.2v电压,

现在这两个都不好用。请教大师们啥问题这是??

补充内容 (2012-9-11 09:02):
5V供电都有的,,插上鼠标供电有亮系统检测不到硬件的。。

网友:
是不好用还是不能用呀??插上鼠标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有反应,没有反应就看看USB有没有供电,打一下对地的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跑下电路如果没问题就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网友:
供电偏低了

网友:
不好用,接触不良?

网友:
那块供电偏低??

网友:
查一下U口电路

网友:
期待早日修复。

网友:
还是测一下两根信号线的阻值吧,如你所描述,外设没问题的话多半是南桥啦

网友:
先把两个滤波电容摘了先。。

网友:
测中间两个数据线阻值 500 左右

网友:
正常 就查时钟那块电路

网友:
换南桥搞定

网友:
线路不断,阻值不变,有5V供电,那就是南桥了,还想